楼主(2014-03-24):
1、大气压:地球表面上的空气柱因重力而产生的压力。它和所处的海拔高度、纬度及气象状况有关。
2、差压(压差):两个压力之间的相对差值。
3、绝对压力:介质(液体、气体或蒸汽)所处空间的所有压力。绝对压力是相对零压力而言的压力。
4、表压力(相对压力):如果绝对压力和大气压的差值是一个正值,那么这个正值就是表压力,即表压力=绝对压力-大气压>0。

通俗地说,普通压力表测的就是表压,加上大气压就是绝压,测量绝压有专用的绝压表.
在管道上两个不同位置取压,两个压力的差值就是差压,一般的差压变送器就是测差压的

网友A:
学习一下定义啊

网友B:
说的很对。

网友C:
     真空度呢?

网友D:
基准面的不同而已。
就如同我们的温度与绝对温度的关系。

网友E:
普及知识

网友F(2014-07-09):
回复 网友C:
真空度是相对于当地大气压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