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4):
两次都是PLC输出继电器有问题,偶尔没有输出,输出信号不可靠,判断为输出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像我们修设备一般不会去修改程序,改用其他输出点,虽然并不难。

一次是根据设备的工作原理我知道,有两个输出点是同时动作的,但是考虑到原来是PLC直接控制电磁阀,我加了一个中间继电器,带两个电磁阀,四五年了,至今没有再出过问题,我很奇怪,有一个输出接触不良,其他继电器用几年还没问题。

二次也是输出继电器接触不良, 这次没有用找到同时输出点,除了改程序,就只有拆开换继电器了, 不知道是因为换的拆机继电器的原因,还是输出有什么问题(还是通过外部中间继电器带负载的),总之就是没多久又坏了, 搞了两三次, 于是我把PLC继电器拆了,把线圈的两个点,焊到输出接点上(独立的,与其他输出点没有公共端),外部再接中间继电器(与PLC内部的继电器非同型号,体积略大,但是是全新的),目前已使用2年,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以前没有编程器时拆开对换里面的继电器,现在就是改动程序(要在图纸上标明改动的地址、时间和修改人的姓名)。

网友B:
很常见,开始的设计没有考虑使用问题,也有的就是这样设计,为了后期生活费。

网友C:
用橡皮筋估计是接线端子的问题啊  你的事继电器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橡皮筋估计是接线端子的问题啊  你的事继电器不行吧

我的意思是也说个很小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编程器时拆开对换里面的继电器,现在就是改动程序(要在图纸上标明改动的地址、时间和修改人的姓名)。

别说程序,我们这里连图纸都难得拿到, 部分不是很关键的设备还是能要到的,要了也是自己去复印,做了标记也只能自己看了,不是我不给别人看,我们这里多数人对图纸不感兴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编程器时拆开对换里面的继电器,现在就是改动程序(要在图纸上标明改动的地址、时间和修改人的姓名)。

别说程序,我们这里连图纸都难得拿到, 部分不是很关键的设备还是能要到的,要了也是自己去复印,做了标记也只能自己看了,不是我不给别人看,我们这里多数人对图纸不感兴趣。
公司氛围可能不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在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E:
技术保密啊。保秘密

楼主:
有些事情难处理,可以不处理也能交差,但是我又觉得有可能处理得好,没有绝对把握,能不搞还是不搞算了。

有一次PLC没有任何指示灯显示,PLC内部的开关电源烧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想拆开修一修,但是没有把握,主要是别把程序搞丢了,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去搞吧,估计送出去花了不少钱。

网友F:
对程序不感兴趣,我们发现输出继电器坏一个点,都是换备用点,等设备停车检修后再换板子恢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