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4):
接修希尔康18KW变频面板无显示
①直流电压正常560v,各端电压输出没有。
②开关电源IC为UC3844,示波器检测6脚PWM脉冲输出端没有波形说明没有起振。
③检测8脚没有稳定的5V基准电压输出。
④检测4脚有震荡波形。
⑤果断更换拆机UC3844波形正常。所有电压恢复。一切恢复正常。
⑥装机实验所有电压为零。故障重现。怀疑因为开关管造成IC烧毁,准备跟换开关管和IC
⑦更换3844继续试验,故障修复。波形正常!通电测试30分钟没问题
⑧下图为3844的6脚正常时的波形

网友A:
副边短路

网友B:
没用过这个

网友C:
你最好把3844周围电路都清查一遍,不要贸贸然就换,贸贸然就上电,很容易烧,不容易找出故障原因。

网友D:
一开始你没测下开关管的好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把3844周围电路都清查一遍,不要贸贸然就换,贸贸然就上电,很容易烧,不容易找出故障原因。
我也这么想的啊

网友F:
第一次是因为拆机3844不行吗

楼主:
1楼超过七日已经无法编辑
变频器已经修好!!因3844-7脚外接电容35v47uf容量为0造成启动时电压过低13-15v(3844最低启动电压16V)更换后故障排除
4脚电容焊接点脱落无合适电容6.8K*(3*1NF)三个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