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电容炸毁原因-液喷全机

楼主(2014-03-24):
这台变频器使用不到1年昨天出现喷液现象,管理人员急忙关店,好在模块没有损坏,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容喷液,测量了均压电阻20K有4个全是好的,国家的电网不会出现瞬间过压吧,其他机器好像也没有坏,整流也是好的呀。怪

网友A:
什么牌子变频器啊 电容质量不行吧

网友B:
应该是电容质量吧,有同型号机型的话还是都换了吧。

网友C:
电容质量不好吧.

网友D:
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E:
是不是温度高啊

网友F:
应该是电容质量吧,运行环境咋样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商业利益,还是给别人留一条路,就不公布品牌了,但是其中还剩1个没爆,这个没爆的品牌和爆了的3个是一样的,但是字体颜色不一样,我估计是厂家买到假冒的配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外部电压正常,均压电阻没坏。伪劣产品害人啊

网友G:
不懂客户是在什么环境下使用的。
要是在使用发电机组,机组故障可能会瞬间高压或者遭受雷击串入高压。

网友H:
主电容器炸毁的原因是充电电流太大,查充电限流电路及继电器触点是否粘连。

网友I:
这种质量差的厂家还是暴光的好。。要不然会害更多的人。。

网友J:
我见过大电容里面安装小电容的,假货真的坑人呀

网友K:
看这电容像水货来的,电容没装反,接错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新机器不到1年,没装饭

网友L:
也有可能是进线电压异常造成,电力事故。
我遇到过,

网友M:
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N: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机制动时产生的泵升电压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释放掉,能量转化为很高的电压,超过电容额定电压所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风机,减速时间20秒,排除电压原因,其他设备1个也没坏。

网友O(2020-07-17):
回复 网友N:
只有你没有胡说,给你点赞!

网友O:
回复 楼主:
是电机处于发电壮态,所以母线电压升高了,一般出现在停止的时侯。我是电机厂的,多少知道一点。

网友P:
检查变频器载波频率,大型变频器要设置在2KHZ,小型机可适当高一点儿。载波频率高好处是噪音小点儿,但光耦、模块、电容发热严重,易发生光耦早衰、炸机、电容爆浆等。特别是密闭的机柜,发热更厉害。载波频率设置低一点儿变频器发热程度明显降低,且变频器使用寿命也会加长。变频器生产厂家出厂时载波频率一般设置在3KHZ-4KHZ左右。

网友Q:
目前国内使用很多的台达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凡是价格较低的产品,大多数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R:
回复 网友H:
除了以上各位指出的外,这个原因不可忽视。

网友S:
应该是变频器散热不好吧,散热风扇风量不够吧,变频器超负荷运行吧?有一次变频器风扇坏了,客户换风扇也没注意,把风扇上反了,过一阵子变频器送修,电容器组就如楼主案例的样子。

网友T:
减速过快造成母线电压过高,如果没有刹车电阻,减速时间60秒上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