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4):
求助一个plc照抄的,编译的时候提示错误不明白,帮忙看看

网友A:
建意你把它改成这样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是错误的????我刚刚看了一个视频,编写的与楼主的一样。这个视频的正确性有待提高

网友C:
按二楼的做就可以了,有些版本不太一样,上升沿和下降沿前必须要有个元件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二楼的做就可以了,有些版本不太一样,上升沿和下降沿前必须要有个元件才行。

有时候脉冲不好用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