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接地系统

楼主(2014-03-24):
我们这儿保护接地系统是用的低压接地保护,而我们的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是接地的,不是说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应采用低压接零保护。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应采用低压接地保护吗。

我们这里两条生产线都是这样的,用的也很好,感觉这样非常可行,就算有再大的接地故障也不会冲击变压器,想问一下这样做没危害吧

网友A:
此处所说“低压接地保护”,是说保护接地系统与中性线没有相连吗?
不知是公用变压器还是单独供电的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处所说“低压接地保护”,是说保护接地系统与中性线没有相连,单独砸的接地极跟中性点接地的接地极不是一个
两条生产线不在一起,单独的变压器。但是保护接地系统是一样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然后单独砸一组接地极,接到地牌上,所有用电设备地线接到上面

网友A:
搜索了一下,按所述,符合TT系统的特征。

以前有一个说法,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不可共用;
因此,同一台变压器下的两条生产线,接地系统一致是正确的。

网友B:
不允许,现在用的好,是因为设备没漏电,所以没事

网友C:
几种接地保护方式(TN-C,TN-S,TN-C-S)
TT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TT 方式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
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
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
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
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TN 方式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
是 TT 系统的 5.3 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
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  多。
TN-C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TN-C 方式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对地有电压,所以与保护线所联接的电
气设备金属外壳有一定的电压。
  2 )如果工作零线断线,则保护接零的漏电设备外壳带电。
  3 )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    4 ) TN-C 系统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时,工作零线后面的所有重复接地必须拆除,否则漏电
开关合不上;而且,工作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断线。所以,实用中工作零线只能让漏电保
护器的上侧有重复接地。
  5 ) TN-C 方式供电系统只适用于三相负载基本平衡情况。
TN-S是把工作零线N 和专用保护线PE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TN-S 方式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不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
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
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工工
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TN-C-S是在建筑施工临时供电中,如果前部分是TN-C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TN-S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PE线,这种系统称为TN-C-S供电系统。T前面这个T表示电源中性点接地,如果是I表示不接地或者间接接地;后面这个T表示设备外壳保护方式,T是保护接地,N表示保护接零。S表示保护接零直接与接地线相连,C表示保护接零通过零线与地线连接。
N-C-S 方式供电系统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前段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
  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后段的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
  S 系统可以降低电动机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
  于 后段N线的负载不平衡的情况及 这段线路的长度。负载越不平衡,   这段N线又很长时,设
  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    地。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
  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
  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也不得用大顾兼作 PE 线。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   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建筑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6、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
I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电力炼钢、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但是,如果用在供电距离很长时,供电线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视了。在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或漏电使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电流经大地形成架路,保护设备不一定动作,这是危险的。只有在供电距离不太长时才比较安全。这种供电方式在工地上很少。

网友C:
电力系统的中性点指发电机和星形接线变压器的中性点。电力系统的中性点接地方式主要分为两类:直接接地和不接地。直接接地系统供电安全性低,因为这种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接地点和中性点会形成回路,从而接地相的短路电流会很大。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时无上述现象,但是非故障相的电压会上升为原来的根号3倍,从而要求电气绝缘水平提高。在电压高的系统中,绝缘水平的提高将使费用大大增加,所以一般电压高的系统中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我国目前对110KV及以上电压级的系统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35KV及以下电压系统则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允许,现在用的好,是因为设备没漏电,所以没事

能否请说出理由,书籍资料描述、分析推导、依据标准等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