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简单问题

楼主(2014-03-24):
1.直流电动机按励磁方法分为他励,并,串,复励。这是电机的内部特性,使用电机时不需要懂这个吧?
2.另外为什么我看的那本书里只介绍他励的启动,调速,制动,而不介绍别的呢?
3.如何区分电机是否是直流伺服电机?比如130电机(玩具四驱车用的那种)
4.买直线电动机,需要垂直于地面使用,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1.直流电动机按励磁方法分为他励,并,串,复励。这是电机的内部特性,使用电机时不需要懂这个吧?
2.另外为什么我看的那本书里只介绍他励的启动,调速,制动,而不介绍别的呢?
3.如何区分电机是否是直流伺服电机?比如130电机(玩具四驱车用的那种)
4.买直线电动机,需要垂直于地面使用,应该注意什么?10分悬赏
回答:1、使用直流电机时需要了解励磁方式,因为负载特性不同选用的电机就不同。
2、它励直流电机应用范围比较广泛。所以书本上重点介绍。
3、直流伺服电机具有优秀的机械特性,带有反馈系统。
4、直线电动机垂直使用时必须带有机械或电气制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