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度表读数问题

楼主(2014-03-24):
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这个表是怎样正确读数??

网友A:
单相的
592度

楼主:
我就是搞不懂那个2不是小数点后读数吗?到底是592度还是59.2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的
592度
我就是搞不懂那个2不是小数点后读数吗?到底是592度还是59.2度呢?

网友B:
59.2

网友C:
就是592,如果2的方格是红的就是59.2

网友D:
如5楼所说。

网友E:
读数是592,小数点在2右侧的细分小格。

网友F:
当前读数592.8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是592,如果2的方格是红的就是59.2

网友H:
592点几度吧

网友I:
有红框的有小数黑框的是整数,带互感器的要乘倍率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读数是592,小数点在2右侧的细分小格。
592.2

网友K:
直读数字就是KWH

网友L:
应该是592点几KWH

网友M:
应该是592点几,如果2用红格圈上,那是59.2

网友N:
很明显是592KW/h

网友O:
592,小数点后面的值是小转盘表示的;

网友P:
如果没有红框的话,小数点是读小转轮上刻度。现在的电表小数点一般都用红框来区分的

楼主:
好,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Q:
ty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