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新人第一次研究PLC LINK,有很多概念还不懂。。。求高人指教。台达101例没有找到详细的电机拖动方面样例。

控制要求是:连接主机的按钮按下后,从机发一定数量与频率脉冲驱动步进电机,同时按钮自带的灯烁,电机到位后熄灭。
           松开按钮后,从机发反向的脉冲(数量与频率与上面相同)控制电机反转。同时按钮自带灯闪烁,电机到位后停熄灭。

目前思路是:按下按钮后,主机发送一个较大的数据到从机寄存器D后,从机程序中的比较指令判断发送的数据与预设的数据大小。大于则驱动电机正转。
           松脱按钮后,主机再发一个较小的数据到从机寄存器D后,从机程序中的比较指令判断发送的数据与预设的数据大小。小于则驱动电机反转。

不知以上思路是否有问题?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写一段程序供参考,端口可自行定义,最好能带注释。谢谢了。

网友A(2014-05-26):
楼主您好,利用PLC  LINK可以去看下相关手册,主机和从机会有一块数据交换区,当你主机按下按钮之后,把这个M或者X信号放到交换区的特D里面,之后从机从交换区D里面把这信号读出来给从机用即可,没有那么麻烦,比起一个主机的程序就是多了个数据交换而已

网友B(2014-09-01):
不要用PLC LINK ,很鸡肋
还是用MODBUS 读写靠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