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总功率为 315KW,需要配多大铠装电缆?我算一下,用120平方毫米的电缆,计算的对吗?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怎么算的,讲下。

网友B:
首先,如果是三相电感类的负载,电流要600多A;然后,大电流的电缆截面选择经验是,电流除以2-3左右。

因此,只说电器还不行,要说是电网供电形式和电压等级,只说电器的容量还不行,还要知道电器的负载电流。

网友C:
在实际的情况下建议使用185的电缆并联使用。

网友D:
额定电流=315000/1.732/400=454.68A,采用YJV22电缆240mm2电缆就行(490A)

网友E:
是满负荷315KW运行吗?铜芯电缆建议两根120平米的

楼主:
是三相电动机380V,主要是满功率运转。

网友F:
电感型的 315kw/2=630A  最小320平方的以上的线

网友G:
计算负荷与负载性质有关(比如需要系数),导线的载流量与其敷设方式、供电距离有关;
可参考同类型工厂的导线选择,或据其估算负荷电流的大小。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的线选细了。截面不够。乘以2都差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计算负荷与负载性质有关(比如需要系数),导线的载流量与其敷设方式、供电距离有关;
可参考同类型工厂的导线选择,或据其估算负荷电流的大小。
这个很专业~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专业人员

网友I:
前两年我们有1台90KW的电机,安装队给我们装了3条70mm2的电线我发现后问他们是哪个工程师配的线,他们没出声后跑去重新买了3条95mm2的回来,这勉强过关。因为线路只有8米左右,也基本不会全负荷运行。

网友J:
如果是我
我会选用2条185的线双拼

网友K:
按一千瓦2个半电流算,315千瓦用2根185的电缆

网友L:
你说的是总功率的和,实际运行没那么大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电感型的 315kw/2=630A  最小320平方的以上的线
数学史体育老师教的,究竟是/2还是*2?

网友N:
      电压380V,总电流不小于567A,满载的话,240平方的电缆略偏小.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电感型的 315kw/2=630A  最小320平方的以上的线
数学史体育老师教的,究竟是/2还是*2?

嘿嘿,话不宜这样说,笔误和口误是常有的事,善意指出了就行;
当然,在正式文件中,认真校核是应当的。

网友P:
315的电机?
很负责任的说句。240m2 可以了。
315的电机如果用变频器电流就没有标示的额定电牛那么大。

网友Q:
距离是多少,315KW到底要多少,根据实际情况,和你的现场而定。

楼主:
你是不是说用了一跟90的凯装电缆啊,或者3根单根(每根是90)的,应该选120 的

网友I:
用了3根90mm平方,因为距离较短、线槽内也只有这4根线通风较好、一般情况下运行电流在100-150A之内我就没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