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供电

楼主(2014-03-25):
各位大师,请教个问题;我现在有M1--M10共10个24V3W的电机,需要控制,只是启动和正反转,我想请问24V供电电源用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好些?

网友A:
用变压器啊,不可以用开关电源

网友B:
买质量好的开关电源应该也没问题的。

网友C:
10个电机才1点几安,买个3安的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D:
开关电源

网友E:
直流的电机用开关电源,功率选稍大一些的;

网友F:
是什么电动机啊  交流还是直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用开关电源,功率选大些没问题,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不稳定或者干扰这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直流的,只有3W一个,总共才30W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直接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G:
用开关电源吧  试试就知道有没有干扰啊

网友H:
开关电源没有什么会受到干扰之说,它干扰别人还差不多。
用开关电源的最大优点,就是稳压,如果你用传统的大功率变压器接220V,要是电压降低到180V~190V,想要维持电压稳定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I:
其实用变压器加桥式整流价格低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