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我们设备用的三菱的触摸屏, 今年年初发现触屏经常黑屏锁死。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断电重启, 然后可以恢复。高手指点下应该怎么排查这个故障从根本上解决呢?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换块新的。一般故障都是从电源部分查起。

网友B:
电源容量偏低往往是主要原因 如果你的屏的电是从一个电源上接来 同时这个电源又在给别的供电 就会造 成这种情况 我有遇到过

网友C:
什么型号的?
可以先把供电的电源换一下看;

网友D:
不用急一步步来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E:
还有保修期吗?联系设备供应商换新或者送修。

网友F:
小日本的货,不用!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源供电怎么样,顺着往下查!

网友H:
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I:
建议从电源入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换了块屏。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