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cpu224,EM231,EM235三个模块,用一个DC24V开关电源供电。我想知道具体的接地线,该怎么连接?我的接法是,我三个模块所有接地符号全部串联,然后接到开关电源的接地线端(FG),这种接法对吗?我不理解,接地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接地就是要实实在在接到地上?开关电源的接地端(FG)还要用跟线引到地上?教材上只画出了接地符号,但具体的接地该如何操作呢。
新手,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

网友A:
接地线主要是为了防止漏电伤人,对机器的本身到没有什么影响。在一些要求不太高的场合,不接也是可以的,当然接的话也有二种接法,一种是楼主说的,所有的接地端都联在一起,然后引出一根线接地,这种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每个接地端都单独接地,当然这种的效果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哈,新手嘛,做点事,胆战心惊的。如果只是做试卷,随便搞,但是真接线了,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