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MM440 的变频器,控制行走小车,固定频率给定行走快慢速,现在是正转没问题,反转时,行走频率闪烁,但不反转,什么问题呀,在线等....!

网友A:
参数检查了吗?

网友B:
变频器只有两个运行的关键参数:
频率信号,正反转启动信号。
楼主逐一检查之。

网友C:
检查下反转控制的信号

网友D:
控制端口检查一下吧

网友E:
看着像是在等待反转信号!

网友F:
问题太简单了。看图:

网友G:
6楼老师厉害!!

网友H:
反转指示灯有没有亮起来啊

网友I:
肯定是反转信号有问题.有万用表测一测

网友J:
查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对不

网友K:
找到毛病了?

网友L:
用变频器的面板控制正反转试试,能正常运行就说明你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M:
回复 网友K:
什么问题说一下啊

网友N:
要不参数要不接线,逐一查

网友K:
回复 网友M:
我是问你修好了吗

楼主:
p702 改为2就行了,之前是12 不行。

网友O:
6楼老师的资料一定很丰富

网友P:
外部给定的信号有吗??

网友Q:
第一见学习中

网友R:
不会是变频器禁止反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