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3-25):
请问上面两个图的引脚怎么对应起来、不知道rXD 前面加个*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里的*RXD 是为了和RXD区分开, 你可以理解为RXD+ 和RXD- 。连线时 R+对 T+. R-对T-就行。 如果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加我QQ ,大家多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qq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