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故障

楼主(2014-03-25):
 前几天,一朋友说有台机器开不起来,该机器是单个施耐德变频302控制电机,有PLC给出,原因是机器在运行过程中,机器会停车,变频故障报警FST,紧急停车,有时一开机也会有此故障,他说已经换过变频了,故障依旧,设备时好时坏,让人甚是头痛,本人分析,变频是好的,电机也是好的,故怀疑是控制电路出了问题,便拆开电箱检查故障,该设备手动可以控制变频,电位器控制,电位器是好的,便开始怀疑是自动电路控制部分,检车下来自动电路控制系统也是好的,正在此时,便开始怀疑是不是控制电路线接触不良导致,终于过了不久,原来是急停的一组线松动,怪不得PLC不警,急停上有两组线,一组是PLC控制,另一组是接变频的,哎。。。。。。

网友A:
问题找到了就好··

网友B:
大故障,小毛病。

网友C:
某种情况下,接触不良可以说是常见故障。

网友D:
呵呵,我们以前检修设备,打开电箱之后,都习惯用手或者用螺丝刀柄去拨动接线排与控制元件的接线头,看是否有松动的地方。

网友E:
这类贴子应该顶起来~

网友F:
故障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G:
设备没图纸吗?

网友H:
是LZ没有细想,变频报急停故障你就查有没外接急停开关和线路就行了,走了那么多弯路

网友I:
一开始都想的太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图纸就不用查了

网友J:
这个接头松动还是很多的,记得就上个月检查设备故障,用电笔按线号检查的,带电检查,结果检查到松动部位,线头居然掉下来了,原因是设备的制作时线鼻子压接不良。吓我一大跳啊。

网友K:
维修就得心细啊

网友L:
没图纸就要花时间啊

网友M:
这样的故障很隐闭,体力活啊。

网友N:
接触不良算是小毛病,但也是最难查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