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请问有没有IC的替换的软件??

网友A:
变频里有通用件,也有专用件

网友B:
没有捷径,只有一遍遍地查看芯片手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网友D:
听说现在的变频器程序都在自己开发的,要是坏了我们自己无法修复,只有寄回公司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