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流水线的都来瞧瞧

楼主(2014-03-25):
如图所示多节皮带输送线,ABCDEF为传感器,每节皮带可容多个产品,这里我们讨论一下中间一节皮带Y1在两种情况下的启动与停止条件,第一种BC或DE的间距大于单个产品,第二种是小于单个产品.

网友A:
你的目的就是 让小个子的产品 从两节皮带间的空隙掉下去? BC间把最小的掉下去 DE间把稍大点的掉下去 最后把大个的运到Y2上 不知我的理解正确否 要实现这个 就看你传感器的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相邻皮带之间的间隙几乎没有,各传感器位置可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的就是 让小个子的产品 从两节皮带间的空隙掉下去? BC间把最小的掉下去 DE间把稍大点的掉下去 最后把大个的运到Y2上 不知我的理解正确否 要实现这个 就看你传感器的功能了
楼主问题让你突发此想,源自其问题照实看不明白。

网友C:
你要说清楚一点,什么时候启动什么时候停止

网友D:
1楼回复很明白了

网友E:
要是想1楼所说,传感器就不需要了,只要将两传送带之间的距离调整好,相应的零件自然会掉下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哎,听到这些讨论我真无语了,如你们所说,那我就做一个长长的皮带线就好了,还有必要搞一节一节的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让人很无语
难道你的传感器不是固定安装?经常变换距离?
"中间一节皮带Y1在两种情况下的启动与停止条件,第一种BC或DE的间距大于单个产品,第二种是小于单个产品."
这是你的问题,啥时启动,啥时停止你能讲明白点吗?你讲明白了自然就明白怎么控制了.

网友F(2015-05-06):
虽是一年前的贴子,看了心情瞬间舒畅了,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