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如图所示多节皮带输送线,ABCDEF为传感器,每节皮带可容多个产品,这里我们讨论一下中间一节皮带Y1在两种情况下的启动与停止条件,第一种BC或DE的间距大于单个产品,第二种是小于单个产品.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什么传感器、什么仪表

网友C:
按所述,似乎是,中间一节皮带,不是时时起动的——满足条件,起动;又满足条件,停止。
需考虑的是,起动和停止条件。
我不懂流水线。

网友D:
如果BC,DE距离小于产品,那这边放两个传感器就是浪费。建议拉开距离必须大于产品。Y0减速,FDE都有感应Y1减速停机,Y0启动加速后,Y1启动。也就是停止从左到右一节一节停,启动从右到左一节一节起。个人见解,仅作参考。

网友E:
呵呵,流水线上所有的传感器都是在发挥作用的,一个启动一个停止。
当流水线之间的间距大于产品长度的时候,你中间用什么进行传递?难不成让产品掉下去?

网友F:
设备少个推出机构,就像我们的重量检测,达不到重量自动推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该设备有很多节不同长度的皮带线组成,为了便于分析问题不考虑线头线尾,只考虑中间的Y1,我公司一个有经验的同事说一般把两皮带交接的那两个传感器调成比产品小,而我认为比产品大也可以。

楼主:
回复 楼主:
两相邻皮带之间的间隙几乎没有,各传感器位置可调。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调小,我认为会出现料多时在两传感器处会拱起来,调大可以拉开物料距离。最好现场都试一试

网友G:
B启动,E停止

网友H:
间距大于产品B启动,E下沿停止;间距小于产品C启动,D下沿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边还有两种写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方法一:有瑕疵
方法二:大家看看,以为如何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的都不对,终于找到了最简单的写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