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通讯成功了呢

楼主(2014-03-26):
(无正文)

网友A:
毫无疑问。

楼主:
那么请问一楼这个是什么故障

网友B:
第一张图说明与编程软件通讯成功了,后面那张图说明与三菱PLC的通讯没成功,不能通讯的原因有可能是通讯口物理损坏,因为两种通讯不是用的同一个口;还有就是软件设置方面的问题了,比如PLC的地址、波特率、校验方式、物理连接方式等等

网友C:
plc没有连接的意思
常见的英文还是学些好

网友D:
通讯电缆没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