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一段st程序

楼主(2014-03-26):
麻烦哪个高手指点下。从文件读取这段程序
For  i:=1 to 10 by 2 do
y=i*y
翻译成c语言的for循环写到另一个文件中。想用c#编写代码自动实现,要怎么写?

网友A:
int y = ?; //初始化
for( int i = 1; i < 10; i+=2)
{
 y=i*y;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用c#自动实现这个转化。

网友B:
问一下,这是什么程序!

网友C:
回复 楼主:
C#代码就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把这段代码翻译成c#,是要用c#实现这个转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代码就是这个。

C大,给他表演个C#正则表达式,我是不会

网友D:
给什么写啊?还要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