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6):
气动阀组件,安装底板上有21个阀。现在问题是排气孔漏气,怎么快速判断故障点。

网友A:
排气口作用是阀动作时排压 21个阀里可能有哪个阀 多个阀有关不到位现象 可能性大  把所有出气的管子 拔掉在不开的情况下 它们不该有气出来 如果有可能就是这个阀 可能性大 初步认为是这样子 可以试试

楼主:
下午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两位五通阀控制的气缸漏气。

网友B:
安装接头缠生料带

网友C:
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