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四通阀的中位机能

楼主(2014-03-26):
这可作为选型的依据.

网友A:
中位机能的选用要看电磁阀用在什么场合,在中间位置的能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B:
O型比较常用。

网友C:
注塑机上基本上是O

网友D:
一般O型用的多,如果一组液压阀用M型也挺好。

网友E:
我碰到的也是O型的多

网友F:
根据实际需要而定,

楼主:
刚用过M型.

网友A:
其实P型用的也很多。

网友G:
基本上都有接触到、
O型的最多

网友H:
四通用在液压的比较多

网友I:
我是新手,只用过O型.

网友J(2016-05-17):
刚刚学会种2种,Y型的被以前修理的换成O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