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6):
电磁流量计容易受到干扰的情况
在电磁流量计的安装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变送器和流量管之间的两条屏蔽线没有连接在两端,尤其常见的情况是测量管一端的屏蔽线出现悬空,或是即使屏蔽线没有悬空,但是两根线连接到一个端子上,这样就会出现因测量效果不好而造成测量精度的下降;另外电磁流量计对于变送器和流量管之间的信号电缆在接线处屏蔽层的剥离长度也有明确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电噪音的情况,导致电磁流量计计量不准并且显示值一直在波动的现象。
   以上就是电磁流量计在安装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般来说,电磁流量计之所以容易受到干扰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电磁流量计的安装环境选择不当,另一方面是因为电磁流量计接地存在问题,一般只要做好了这两点,电磁流量计是不会受到很大的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