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6):
变频器型号是三晶8000B系列,用s7-200的EM235模块的输出设置变频器的输出值,但是三晶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连线比较复杂,plc的输出只有两根线(M0,I0),是和AC1和GND连接吗? 说明书上怎么还有10V,滑动变阻器什么的。

网友A:
    (M0,I0)是电流输出:如果变频器是电流输入,直接接入;如果变频器是电压输入,则在I0串接电阻转换成电压再给变频器.

网友B:
呵呵;EM235有一路模拟量输出,可以用电压,也可以用电流;
如果你的变频器不支持直接的4~20mA电流信号,就改成0~10V电压信号吧;

网友C:
电流,电压控制都行,变频器参数设定对就行

网友D:
如果用0-10V控制变频器,接AVI和ACM就可以了,然后参数设定好

网友E:
可以输出控制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