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6):
学习S7-200编程。在TD上用上下箭头输入数据。如何对输入的数据取值范围进行限制,如将其限制在最大不超过A,最小不低于B,此时再按上下键不起作用。

网友A:
这个要在PLC程序中做一个限制,例如大于多少后就赋值给最大值,小于多少后就赋值给最小值,这样你按上下箭头虽然数值增大或者减小了,但是PLC程序逻辑会马上将他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PLC程序中做一个限制,例如大于多少后就赋值给最大值,小于多少后就赋值给最小值,这样你按上下箭头虽然数值增大或者减小了,但是PLC程序逻辑会马上将他改回来。
编写了以下条件判定,来决定给VD100传数据的MOV-R指令的使能端。其中,VD100为输入设定值,VD400为上限值,VD500为下限值。现在在TD上输入VD100的值,要求将VD100的输入限制在VD500至VD400之间。为什么产生不了限制的效果呢?

LDR>=  VD100, VD500
AR<=   VD100, VD400
MOVR   VD100, VD100

即使预先给VD400、VD500赋初值也没有效果。

网友A:
你这样弄就将VD100的值界定在VD500_VD400之间了。

网友B:
TD系列的文本没有这种功能,只有在PLC上做文章

网友C:
国产的文本或屏可以对数值进行上下限设置,用TD400只能在PLC程序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弄就将VD100的值界定在VD500_VD400之间了。
哈哈!按照您的思路,已经实现了独立1个变量在TD中的限制范围的数据输入!谢谢!
正在苦思冥想多个相互联系的变量的限制范围的数据输入问题。比如,一个恒压供水控制问题:VD100是恒压设定值(取值范围是VD500-VD400),VD400是压力上限值(取值范围为VD500-0.7),VD500是压力下限值(取值范围为0.2-VD400)。VD100、VD400、VD500这3个数据都要从TD中输入和修改,数据范围相互界定,且输入顺序不定。
试着编了几段程序,没有实现。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三个值的输入限定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控制。

vd400大于0.7则0.7赋给vd400;vd400小于vd500则vd500值赋给vd400.
vd500大于vd400则vd400值赋给vd500,vd500小于0.2则0.2赋给vd500.

修改vd400或vd500如果使其他值在范围以外会连锁引起其他两个数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值的输入限定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控制。

vd400大于0.7则0.7赋给vd400;vd400小于vd500则vd500值赋给vd400.
vd500大于vd400则vd400值赋给vd500,vd500小于0.2则0.2赋给vd500.

修改vd400或vd500如果使其他值在范围以外会连锁引起其他两个数的变化。
基本按照这个思路,还没有搞定!
明明感觉程序是对的,就是不行!
程序如下,请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求。。。。。。。

楼主:
运行以上程序,凡注释中“保持原数值”的网络,条件满足时原数值不能保持!
用“调试”-“开始程序状态监控”-“写入”,给以上网络的VD400、VD500、VD100分别写入数值使其分别满足条件时,竟然发现存放原值的临时变量VD410、VD510、VD110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值没有被保存下来!这是关键!

----用编写计算机程序的思路(顺序、单向执行)来理解PLC,看来是有问题的。

如何随时保存VD100、VD400、VD500发生变化前的数值呢?

网友E:
加个中间变量做为输入,合适再赋值给VD400,VD500之类的,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中间变量做为输入,合适再赋值给VD400,VD500之类的,看行不
有的,VD410、Vd510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