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动作设计求助

楼主(2014-03-26):
  大家好:

我设计动作需求:有两根伺服轴A伺服和B伺服,A轴接丝杆做往复运动,B轴做旋转运动,两轴复位确认初始位置。A先往前移动1000mm后返回,当反回移动了100mm后B动作(只需做正向旋转运动有速度设置)当A移动了700mm后B轴停转后反转返回初始位置(当B轴不管转了多少角度,返回初始位置时的动作需要在360度内完成),后A、B轴循环以上动作。

请大家详细指点:B轴如何实现动作后360内回原点?

网友A:
原点有限位开关?或者是脉冲计数, 正转多少脉冲,反转多少脉冲?

网友B:
用数控岂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A:
看了你的站内信息,你没有原位检测开关不靠脉冲数靠什么?  正转四圈,返回原位不需要四圈,其实也很好解决,你知道转1圈的脉冲数,正转超过1圈的脉冲数计数加1为旋转的圈数, 把实际转的脉冲数,减掉转1圈的脉冲数乘以圈数,就为返回原位的脉冲数

网友B:
如用数控,你所说的动作都可以用编制的加工程序来完成。

网友A:
有编码器也一样的,编码器实际也是反馈信号的高速脉冲计数。

你的问题建议还是在帖子里发出来,让高人看看,不要发站内信息, 本人不算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