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6):
请教老师帮助我的台达VFD-B  1.5KW输出三相不平衡,U.W是170 , UV  WV都是163.我已经更换电容和929都没效果。请老师指导。感谢谢!!!

网友A:
这个,算不算“输出电压不平衡”呀?

网友B:
这就差不多了吧,万用表的精度本身就不是特别高,有些误差也正常,别太钻牛角尖。

网友C:
变频器会不会出现干扰呢?

网友D:
带电动机试了吗

网友E:
以上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F:
你用的什么表测量,最好用模拟表,好有可以接个假负载,看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G:
如果数字表测量准确度差。

网友H:
用直流档对母线量了看看是否都平衡

网友I:
经过仔细观察,是属于平衡的,但正不正常还要看你的频率是否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