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关于台达PLC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这个台达PLC旁边的模块是干嘛用的,是不是PLC上的输入点不够用的才加的?

网友A:
是输出点不够用了

网友B:
上面不是有OUT吗?输入是IN。

网友C:
采集信号的吗

网友D:
8点输出扩展模块。

网友E:
或者,可看型号08HN(DVP08HN)查资料。

网友F:
扩展模块

网友G:
后面第一个是8点输出扩展模块,第2个是8点输入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