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e2

楼主(2014-03-26):
运转机器 变频器显示SP0  请教维修方法

网友A:
先看说明书这是什么故障,然后再下手

楼主:
故障 是 零速停止中

网友B:
是不是启动信号,模拟量输入,不正常

网友C:
把F011设为0 把F25设成你想要的频率 开机 应该就可以正常使用的了

网友D:
巳经启动了,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