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6):
改大或改小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相当于是补偿转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说它的具体作用吗

网友B:
楼下的请回答!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是特别懂啊 能够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E:
知道转差率,才能准确知道转速。转差率与电机的空载电流、功率因数等都会有一定关系,电机专业的更会明白它的原理

网友F:
呵呵;这个要具体到变频器的详细型号;
有些仅仅是调节面板上显示的转速用的;

网友G:
交流异步电机,没有转差,不就成了同步电机了?异步电机,转差就是他的基本特征。在变频器里,输入电机的额定转速(同步转速-转差速降),就是该异步电机特征。这个一般都是在变频器里建立电机的等效模型时使用的,只有严格按照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电机的额定转速,才能准确的建立等效模型。如果变频器没有建模的功能,那这个参数意义就不大了。

建议不要随意的修改电机额定转速,因为修改它,就是变频器内所建立的等效模型与实际电机偏离,运行中会产生误差。特别是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时,设定转速与实际转速会产生偏差。或者空载与带载的实际转速与设定转速偏离。

在变频器里影响电机等效模型的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额定转速、额定功率因数。这5个参数很重要,一定要严格的按电机铭牌标示的数据输入。如果想修改,需要由专业人员去做。否则,会改变电机的额定参数性能。

网友H:
为什么同一台电机,接变频器后,电流反而变大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谐波吧,5次,7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