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6):
最近想弄一个触摸屏来配合之前买的单板PLC 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现在看了一下 就这个好像最便宜了 加数据线和下载线 只要448元
可是这个屏只有一个插口 COM0 COM2是共用的一个插口 那请问我要将PLC 和变频器 还有触摸屏连接起来的话 只能把变频器和PLC连接咯 是么
大神讲讲这个屏怎么样吧 想入一块 玩玩

网友A:
触摸频连plc,plc再连接变频器。
国产的屏便宜。

网友B:
楼上说的这个eview et070是步科出的七寸的触摸屏,相对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国内步科的触摸屏做的也算是不错的了,基本上兼容各种比较常见的PLC,可靠性也可以,故障率也是比较低的,它有二个COM口,我记得COM0应该是232/485 的,而COM2应该是232,它的这种做法是COM0可以接PLC或变频器,而COM2可以用来和电脑联接,如果想让触摸屏和PLC及变频器直接联接的话比较麻烦,因为变频器和PLC现在一般都是485接口的,不过如果给PLC加个232接口板也能达到楼主的要求。不过变频器和触摸屏直接通讯的话不太好控制,不如直接和PLC联接。现在基本上用的都是PLC联接变频器和触摸屏,达到触摸屏间接控制变频器的作用。

网友C:
感觉反应有点慢,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怎么连都应该能行,如果都和屏相连,可以一个口分出2个头分接plc和变频器。如果想速度好点,还是屏接plc,变频器接plc。

网友E:
这款属于最廉价的,要求就不要太高了;
通讯可以屏直接与PLC通讯,其它的通过PLC来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知道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知道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这个就一个接口 COM0和COM2都是这一个 我们单位现在用的是信捷的TH765 有两个接口COM0和COM2是分开的 以前我们单位的工程师用三菱的FX系列的PLC都是一个接口接PLC一个接口接变频器 现在换了施耐德的PLC了 上面有JR45的接口 刚好和施耐德变频器上的一样 所以现在变频器接在PLC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知道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午已经下单了 到手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