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可控硅触发板、可控硅还有电磁振动给料机之间怎么接线,实现振幅的快速慢速切换
电磁振动给料机怎么在高速振幅和低速振幅之间自动切换。
如今我有一台电磁振动给料机,一块可控硅触发板,一个可控硅,一块称重仪表2个电位器,一个电流表,一些常用元件。怎么实现:开机起动电磁振动给料机是以工频高速振动,向称重仓给料。当给料量达到提前量时自动切换到低速振动,慢慢给料,从而精确达到料仓的设定值。
以前用的都是成套的控制器,手动调节就可以了。现在是要自动在高速和低速之间切换。。。。。。。。。求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自动化PLC称重仪表怎么实现我都知道,关键是可控硅和可控硅触发板不知道怎么使用,麻烦你把可控硅和可控硅触发板的怎么接线用电气图表示出来,让我明白可控硅和触发板以及和电磁振动给料机的线圈之间怎么接线的就行了。我就是因为没用过触发板和可控硅来实现改变振幅,请帮忙,谢谢
我使用的触发板型号:可控硅触发板触发器调压器AT3801

网友A:
三相还单相。触发板通过移相触发方式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实现调压。
阳极阴极是主回路,阴极和门极接触发板的触发接口,还有电流反馈,温度什么的。具体你看触发板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还单相。触发板通过移相触发方式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实现调压。
阳极阴极是主回路,阴极和门极接触发板的触发接口,还有电流反馈,温度什么的。具体你看触发板的说明书。

是单相220V的,说明书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1.wrvGDI&id=15270794504

网友B(2014-07-27):
楼猪,你是真的250还是为买板子在这做广告,不会傻到连说明书都看不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