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Zane:遇到比较多的情况是,现场环境较差,导致柜内粉尘堆积较多,影响了开关电源的电路参数,导致调制频率异常,从而导致开关电源电压输出异常,经常烧被其供电的CPU或者把CPU的程序给刷了,换个电源或把电源清理干净,重新上电下载程序,系统又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
   SIEMENS-XP:遇到过电磁干扰的问题。
   1.是有一台等离子切割机和PLC接在一个开关下面了,一开机有高频干扰测量PLC电压都有500V了(不是真有效值表),PLC电源开始打嗝,型号PS307.
   2. 是对讲机靠近电源10CM内,PLC倒是没见乱动作,但是电源保护了。
   东方红一红:楼上说的意外读写不是唯一可能,本人在杭州附近曾经历过,不知从哪里偶发有股大干扰,传入S7-400系统,导致EPROM里的数据被清空,但过后系统器件仍功能正常。
   西门子去了几波工程师,后来听说是DP网线某处墙外有大电流动力电缆过,距离不超过50cm。
   老学童:工控柜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密封可以避免粉尘或潮气进入,一般电气功率比较大时,会配置电气柜制冷器,电气柜制冷器是自循环的,即进气和出气都是在电气柜内部完成,理论上可以避免粉尘或潮气进入,但是,如果电气柜密封不严,尤其是电缆进出通道设计不合理同样会造成问题。
   记得几年前,一批进口设备,在电气柜下方有个冷却槽,回流的冷却液温度比较高,水汽会蒸发,电气柜制冷器在循环过程中,从电气柜下方走线槽和无用的螺丝孔中不断吸入水汽,电气柜中冷气是自下而上循环的,结果不断地将含油的水汽不断凝结到电气元件上,几个月后,不断有各种各样的电气故障出现,将研究和分析,对所有走线槽和无用的螺丝孔进行密封,才使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见识了,加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