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程序

楼主(2014-03-27):
WR0,WR1,WR2是啥意思啊。如;[F0 MV , K0 , WR6].若是转换成三菱的程序是;[MOV K0 K4M6]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r60到R6F 位

网友B:
复位R60到R6F

网友C:
16位R组成的寄存器,相当于三菱的K4M6

网友D:
松下,位元件是16进制,三菱则是10进制;

松下WR0表示,R0~RF,共16个位;

三菱则是K4M0,M0~M15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