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办公室用电,白天一切正常,近期一周半夜总是跳闸,且只有一个插座照明开关跳闸(第二天上班将闸推上去就来电),而其余房间及所有空调开关均正常。单位电工师傅也不知道问题何在,求助论坛高手:发生此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会不会是欠压

网友B:
半夜是不是有人插了大功率的用电器。

网友C:
是不是有人故意关的啊

网友D:
你是什么样的闸,是普通的断路器,还是有保护功能的断路器,跳闸后你早晨去合闸的时候,是直接推上去?还是往下拉一下再推上去?那个闸的把手在什么位置,在上面是合闸,在下面是分闸,在中下位置是跳闸

网友E:
呵呵,一个白天都不跳闸,晚上就跳闸了。
办公室没有夜班对吧,晚上是用电低谷,甚至都没有用电,人为因素有重大作案嫌疑。

网友F:
     夜里电压高啊

网友G:
最主要就是这个开关控制的电器晚上工作吗?

网友H:
7楼问的对

网友I:
不可思议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开关旁边有个黑点,应该是漏电保护器,合闸的时候要按下那个点,就能合上去。
我查了些资料,说是漏电引起的,白天电压低,漏电量少,未超过阀值,晚上电压高,漏电量大,超过阀值就跳闸了,不知道这个合理不?问了下单位的电工,说不可能,但答应更换个漏电保护器,不知道能行不

人为因素不可思议,本是办公室,跳闸的开关只涉及到5间房间,一般都是白天上班,晚上也几乎不加班,谁会半夜三更去破坏。

网友J:
是普通开关还是漏电保护开关,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载跳闸、或者是否为拉闸,线路都在室内吗?
漏电保护跳闸的话,是否与夜晚的空气湿度有关系;开关是否正常,线路绝缘是否完好,设备绝缘是否正常,等。

网友J:
刚未看到10楼的回复,按10楼所述,应当是漏电保护跳闸(漏电保护开关,从其型号或外形就可看出);
所述原因,亦有可能,可观察一下白天和晚上的电压,作个比较。

网友K:
如果使用的是漏电保护器,线路的绝缘有问题,白天房间都工作电压比较低,到夜间都下班后电压比较高,电压升高线路绝缘降低,造成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L:
不是漏电那便有鬼le !

网友M:
换个漏电断路器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N:
10楼的解释,很有见地

网友O:
逐级排查,晚上先把漏保以下断开,还跳闸不,跳就是闸的故障,不跳就查线路

网友O:
线路问题一般的电工都能解决了,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P:
去待一个晚上看看就知道咯

网友Q:
换一个空开试试。

网友R:
ty同意18楼

网友S:
直接换了、

网友T:
估计还是楼主找到了答案

网友U:
引用 网友O:
逐级排查,晚上先把漏保以下断开,还跳闸不,跳就是闸的故障,不跳就查线路
对,就这样应对

网友V:
换个漏电开关吧,我以前也碰过这种事,工厂厨房,白天用电量很大它不跳,总是在半夜十一二点钟就跳了,来来去去把我折腾了一个星期,后来没办法买了个新换上,就解决了,供你参考。

网友W:
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X:
要换开关了。

网友Y:
楼主重新更换一个插座照明开关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