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看程序很像是从编程软件里直接复制出来的,也可以再复制到STEP 7-MicroWIN编程软件里面去,但是网络好像不对。

楼主:
按道理每一个LD指令要从一个网络开始, 但是看这段程序网络数很少。 难道会人为删掉Network 网络符号吗?

程序很长,也看不出主程序与子程序, 难道都在主程序里吗?

网友A:
语句表编辑模式下直接粘贴到编程软件中。

网友B:
stl模式下粘贴,然后编译,一般没问题。没问题就能下载了。
转化为梯形图再编译,可能就有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句表编辑模式下直接粘贴到编程软件中。

我粘帖过了,  我明白了,

像图上这么多语句放在一个网络内,用STL编程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下载到PLC执行的, 但是用梯形图就不行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是的。梯形图一定能转成STL,反之则不一定。
LD I2.7
A I0.0
S Q3.0,1
把该段放入单独的网络,就可以转化为梯形图。
梯形图有个约束,一个网络只能有一个能流,就是一个回路。你那代码,一个网络有多个回路。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梯形图一定能转成STL,反之则不一定。
LD I2.7
A I0.0
S Q3.0,1
把该段放入单独的网络,就可以转化为梯形图。
梯形图有个约束,一个网络只能有一个能流,就是一个回路。你那代码,一个网络有多个回路。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