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小弟初来咋到,这是第一次发帖. 新手上路, 自学了半年多的欧姆龙PLC,(主要是CPM1A和CPM1H),对于基本指令已有了不错的了解与使用. 接触高级指令时,顿时懵, 难学,难记也就算了,可是这高级功能指令也太多了吧? 于是想像各位大哥求教下,平常你们能常用到的高级指令有哪些,好让我有一个方向性的学习.

如果还有关于这些常用高级指令的资料什么的, 请各位大哥不吝赐予, 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特殊指令要根据你实际工作的需要,如需要某一方面的功能,就可以看这一方面的指令,如能把所以的指令都搞懂,那就太厉害了。
你可以到官网上下一本欧姆龙PLC(CP1H)编程手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的提议, 现在目前欧姆龙还学的不咋地, 打算进一步学习一下,再换其他类型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现在是在一家陶瓷厂做电工, 主要负责维修. 而PLC是我自学的, 我也不知道哪些是你们常用的, 至少有一些吧,比如中断, 子程序调用, 比较指令,传送, 我现在能勉强使用的高级指令就只有这4个, 我想看看各位大哥们通常编写程序时,能常用到的还要什么.
因为高级指令实在太多, 我想跳过一些不太常用的,学习下常用到的.

网友A:
这要根据你想学那一块,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数模转换或通讯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大哥,本来要按顶的, 手一哆嗦, 按了个踩, 见谅见谅.!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这是陶瓷生产线, 都是跟传送带什么的打交道, 您觉得我学啥好?

网友C:
先学学基础的英文
MOV CMP
ADD SUB MU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行,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