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厂里要求节能降耗,同事把电源拉了几个月,今天上电后程序丢了,后来在上位机里把程序找到了,用232通讯拷贝到plc里,plc状态正常,但是和上位机连不上,上位机的组态软件看不到plc.用的以太网通信。交换机是好的,想问下大神,还有什么找设置的,在这谢谢了

网友A:
上位机有没装 RSlink软件

楼主:
有的,就是一个设置
ip地址的软件

楼主:
里面设了3个ip地址,对应3个plc地址,192.168.128.22还有23和24.工控机是18

楼主:
但是工控机的ip这个软件里没有

网友B:
PLC上面ip设置了吗?
 如果设置了就先ping   看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