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外地客户的变频器故障,大功率的,利润大,但是体积也大,客户一般要求现场修,但是现场很不方便,换板子修还可以,但我们不可能什么牌子什么型号都换板子,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做

网友A:
寄过来修,或者出差去现场修

网友B:
核算下成本那样划算先

网友C:
给客户说现场修不好,建议拉回去修。。上几次的时候有变频器坏了,有说是板子坏了的,结果拆掉板子去修,没修好,后来还是拿了变频器去修才修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寄过来修,或者出差去现场修
就这二下情况了啊 难不成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谁负责啊

网友F:
现场条件有限,核算成本或楼上所说。

网友G:
西门子的变频器,只要超过55kW,就可以申请现场服务了。现场服务情况更清楚。而且少了很多的费用。问题的关键是,现场服务需要维修人员的技术、经验要过硬,而且检测手段要具备。

网友H:
这要看故障部位了,我一般是大功率的只要不是模块坏,驱动板及电脑板问题摘板带回比较轻松。至于现场维修除非是不具有损坏模块可能的小故障,否则在现场由于条件,心里因素等有可能大意导致模块损坏得不偿失。我有修一台75KW的塔吊变频器第一次是炸块故障,整体弄下来的,180KG质量用了4个人搞了半天够呛。一年后二次是驱动故障,IGBT未坏,一个人摘板轻松搞定。

网友I:
大功率直接换板子价格开高点

网友J:
拿回来维修方便些,工具和仪器都很全啊。

网友K:
现场维修不太方便吧!

网友L:
先去现场,搞不定了再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