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用GP4601的COM口与仪表通讯,从人机写入数据到仪表。因仪表EEPROM写入次数受限,不能一直进行写操作,所以想通过控制人机的COM口的开启与关闭来实现。不知如何控制,请版主帮忙,谢谢!

网友A:
使用LS9550可以控制驱动程序1中的1~16台控制器。
LS955000:将针对驱动程序1的第1台PLC的扫描置ON/OFF。
将LS9550置ON,停止对驱动程序1的PLC1的扫描。将位0置OFF,则恢复扫描。
使用LS9551可以控制驱动程序1中的17~32台控制器。
使用LS9552可以控制驱动程序2中的1~16台控制器。
使用LS9553可以控制驱动程序2中的17~32台控制器。

不知这么说楼主能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