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4-03-27):
我用pLc高数计数器来计算编码器的旋转位置、控制变频器使电机旋转90度停止、为什么电机会超过90度呢?

网友A:
很正常的情况啊,一般的机械传动都有惯性的,频率越快的时候超过的度数越多,频率调的低一点位置能够准确一点。为什么精密定位的都用伺服和步进,就是因为通过变频控制定位误差太大,你的程序做的再准确也没用,停止的时候位置就超了,而且每次超过的度数还不一定一样。

网友B:
像你要求这样伺服和步进都可以,如有传动链并且要求精度μm的话,就用伺服全闭环控制。

网友C:
恒速的时候也可以调的出来,就是测试编码器记录多少数的时候停止变频器,要慢慢试,但精度不高

楼主:
謝谢各位、看来只能用伺服电机才能精确定位。

网友D:
呵呵;变频器定位的话首先要选高性能带定位功能的;你用的可能是普通的;
要求更高就要伺服或步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