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总线接头烧了,发个照片,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4-03-27):
一边连接PLC 313C,一边是CP5611卡。PLC那端烧成这样了。

网友A:
很奇怪的故障啊,看烧的状态应该是短路造成的,DP接头的防护一般都很到位啊,如果是用的专用的DP连接线,里面是二根独芯铜钱,应该不会出现短路这种情况,不过看楼主发的照片,可能是用的多股线吧。。。。

网友B:
计算机与PLC一定要接地,至少要等电位。

网友C:
这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D:
不知道怎么会发生此类故障,印象中DP头的电压很低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与PLC一定要接地,至少要等电位。
这个说法比较在理

网友F:
屏蔽线接了嘛?

网友G:
是屏蔽层烧的吧 屏蔽层是否未接地呢?

网友H:
奇怪,电压没那么高啊,难道是短路了?

网友I:
典型的火线通过DP线的屏蔽层对地短路了。否则啥东西可以提供这种能量?

网友J:
你DP线两头电位不一样,检查两端接地,不行悬浮

网友K:
220的电进去了?

网友L:
我也碰到过这个现象,可能是两个DP头间电位不等屏蔽线过电流所致,可以用万用表量两端电压或用卡表直接量网线电流试试!也可能是某个配电柜漏电接地所致!

网友M:
估计有高压进去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是指紫皮线内的屏蔽网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与PLC一定要接地,至少要等电位。
同意这位的说法

网友O:
屏蔽层有大电流流过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是的,是在接地处理不好只能单端接地了

网友P:
可能是PLC直流电源接触哦了,曾今发生过台达的数据线把我的USB口烧坏了,查了是DC24V的扩展模块上接反了

网友Q:
有可能是屏蔽线另一端串入了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