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三菱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点是不是5v,plc输出24v脉冲要不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A:
三菱伺服内部有电阻,外面接的是24V的。

网友B:
可以直接用24V吧

网友C:
分差分和集电极两种

网友D:
呵呵;一般步进的驱动器输入电压有5V 12V  24V的;
三菱的伺服是直接24V的,不需要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