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问题

楼主(2014-03-27):
有一台三菱FX2N -80MR系列PLC,上电运行一会,x06点就有指示,然后对应的输出也有。测量P180光耦没问题,然后在经过一个十脚厚膜电路(BA2394),不知道怎么检测厚膜电路,请问这种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既然输入是通过光耦送给厚膜的,PLC的其它输入点应该也是通过光耦送入这个厚膜的,那你就可以从好的输入点按照这个PLC的标准接入开关导通信号,看厚膜的哪个输出端有电压变化,再对照你怀疑有问题的输入点如法炮制,总能大致判定是厚膜还是光耦的问题啦。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我估计是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C:
同意楼上输入点电容看一下也可以拿掉电容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方便加下你的QQ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找到小贴片电容,测量电容没有容量了,把它拿下来,现在试机看看,真心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是前几天刚刚碰到过吧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新手 我加你吧

网友D:
呵呵;那么多路,其它路不都是好的;参照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我跟线跟到CPU,然后有个贴片去杂波得小贴片电容,把它去掉,故障排除
谢谢,大家

网友E:
好奇怪呀,还是输入输出对应的出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此点程序中用到,所以输出也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