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欧姆龙最新全系列编程软件CX-One4.27 这个版本怎么安装,我装了两次都显示安装成功,但我却找不到快捷图标。求个大神帮忙指点12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创建快捷方式呢。

网友B:
启动菜单  所有程序  自己去找  或者去安装目录下去寻找

网友C:
这种问题,应该不需要问了吧。CX-One是软件的集合体,那么多,都给你用快捷方式显示么?自己添加就行了。而且现在最新版本是CX-One4.31。

网友D:
电脑的基础知识
所有程序下面 omron
你怎么可能安装两次呢?

网友E:
开始菜单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