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2014-03-27):
我们厂的没备,基本三相四线,一般情况下取220V是火线,加零线可以,有的设备为什么不可以用零线加火线,取220V,且会跳闸,而只能用380V变压器变,22OV,还有一个问题,用变压器变出的火线跟进线零线接220V也会跳闸求解释

网友A:
断路器带有漏电保护功能了。

楼主:
没漏电呀,,,只接一个灯而已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漏电就是通过漏电保护断路器的相线和零线的电流不相等,不一定是真正的漏电,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B:
是你的零线接错了,相线和零线都要一起过漏电保护的

网友C:
可画一下图看看,注意开关类型。

网友D:
4楼说的对

网友E:
肯定是用了漏电保护的了啊

网友F:
三相四线有零线吗?好像是三火线加地线吧!

网友G:
你可能用的是三相漏电断路器,要用三相四线断路器。

网友H:
通俗的讲漏电保护器流入的电流要等于流出的电流,如果不等就跳闸。

楼主:
开关是韩国的不知道是不是漏电断路器,但有同样的机床不会跳闸

网友I:
仔细的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J:
看了你的帖子我感觉是你接线有问题,你的开关具有漏电保护,漏电保护器具有零序保护,所以零线不能乱接,4楼的说法对。你的220V照明线必须从漏电保护器接出,否则就会跳闸。

网友K:
这种漏电就是通过漏电保护断路器的相线和零线的电流不相等,不一定是真正的漏电,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