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请教各位师傅,我们平时所讲的空调一匹两匹指的什么意思?也就是匹的概念。

网友A:
匹就是马力,最早接触是在中学物理中,一匹=735瓦。

这也扣分,难道一匹的空调压缩机的功率不是735瓦吗?

网友B:
就是空调的制冷量
这个匹是冷量单位

网友C:
1楼主 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D:
一匹=2200w制冷量
空调里面的:一匹绝对不是=735瓦

kw是错了,多打了一个进去,改过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匹=2200kw制冷量
空调里面的:一匹绝对不是=735瓦
   2200KW还是2200W?

网友G:
回复 网友F:
2200W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一匹=2200kw制冷量
空调里面的:一匹绝对不是=735瓦
2200W

网友I:
长见识了

网友J:
按照定义1匹等于735w是正确的,空调使用匹其实是不规范的,空调是以制冷量来定义的,比如KFR-22GW就是制冷量为2200w。

对于俗话说的一匹空调,其输入电功率和制冷量之间比值为能效值,比如输入功率为735w,能效比为3,那么制冷量大概为2205,也就是所谓的1匹等于2200w。实际上各个品牌输出同样的制冷量,能效值各不一样,输入功率也各不相同,单纯用匹来表示并不合适。

网友K:
那就是个功率指标,具体的功率与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L:
我一般也是看制冷量的瓦数,KFR-22GW则视为是一匹的,KFR-35GW,则视为一匹半的,KFR-50GW,则视为是两匹的。

网友M:
这个还真是不了解!

网友N:
回复 网友D:
2200是从哪来的呢?
学的时候一直说是700多

网友O:
我也是按1匹=0.8KW来计算电流的哦,也很接近实际的哦

网友P:
引用 网友J:
按照定义1匹等于735w是正确的,空调使用匹其实是不规范的,空调是以制冷量来定义的,比如KFR-22GW就是制冷量为2200w。

对于俗话说的一匹空调,其输入电功率和制冷量之间比值为能效值,比如输入功率为735w,能效比为3,那么制冷量大概为2205,也就是所谓的1匹等于2200w。实际上各个品牌输出同样的制冷量,能效值各不一样,输入功率也各不相同,单纯用匹来表示并不合适。

这个靠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按照定义1匹等于735w是正确的,空调使用匹其实是不规范的,空调是以制冷量来定义的,比如KFR-22GW就是制冷量为2200w。

对于俗话说的一匹空调,其输入电功率和制冷量之间比值为能效值,比如输入功率为735w,能效比为3,那么制冷量大概为2205,也就是所谓的1匹等于2200w。实际上各个品牌输出同样的制冷量,能效值各不一样,输入功率也各不相同,单纯用匹来表示并不合适。
   看能效比这个参数.

网友Q:
1.空调匹数原指输入功率,包括压机、风扇电机及电控部分,因不同的品牌其具体的系统及电控设计差异,其输出的制冷量不同,故其制冷量以输出功率算。
2.空调的匹数是表示空调的制冷量大小,也就是制冷能力的大小。一匹空调制冷量大约是2500W,适合12平米左右的房间使用,两匹的空调制冷量大约是5000W,适合25平方左右的房间使用。
3.一般来说1匹的制冷量大致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乘以1.162,故一匹制冷量为2000×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则1.5匹的应为2000×1.5×1.162=3486W,依次类推,则大致能判断空调的匹数和制冷量。一般情况下制冷量2200-2600W都称为一匹,3200-3600W为1.5匹,4500-5500W为2匹。
4.一般家用可根据房间面积大小及密封保温条件好坏、楼层、朝向、高度等因素,按每平方米配制冷量150-220W计算空调的制冷量大小即可。单纯地夏季制冷使用空调,制冷量可适当小一些,如果冬季需要空调制热取暖,制冷量应适当大一些为宜。房间的密封保温条件差的,制冷量应适当大一些,密封保温条件好的,制冷量可小一些。
5.通常情况下,家庭普通卧室每平方米所需的制冷量为115-145W,客厅、饭厅每平方米所需的制冷量为145-175W。房间保温好、密封好、不朝阳可取小值,反之取大值,层高较高时应再适当加大。一般情况可取中值,如卧室取130,客厅取160。
如:卧室
15平方米:130*15=1950(W),因没有相应制冷量的空调,就近选22型;
20平方米:130*20=2600(W),选26型;
25平方米:130*25=3250(W),选32型;
28平方米:130*28=3640(W),选35型。
客厅:
30平方米:160*30=4800(W),选50型;
40平方米:160*40=6400(W),选60型;
45平方米:160*45=7200(W),选72型;
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房间供电情况,一般50型以上的空调有两相供电和三相供电的区别,如果有三相电应尽量选择三相空调,每相电流较小,有利于用电安全。

“匹”是一个功率单位,就是一匹马力的意思:一匹马力=750W 。对于家用空调器,“匹”指的是输入功率。换算成我国习惯的以输出功率表示的W。一“匹”相当于2200W--2600W。所以用匹来衡量还是太粗了,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大一匹”,“小一匹”之说。一般说的一“匹”指的是制冷量为2300-2500w。大约的输入功率在800W左右。4500(w)- 5100(w)可称为2匹,3200W一3600W可称为1.5匹。
空调匹数的计算与选择
 一般来说,1匹的制冷量大致力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应乘以1.162,故1匹之制冷量应力2000大卡×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则1.5匹的应为2000大卡×1.5×1.162=3486(w),以此类推,根据此情况,则大致能判定空调的匹数和制冷量,一般情况下,2200W一2600W都可称为1匹,4500(w)- 5100(w)可称为2匹,3200W一3600W可称为1.5匹。 制冷量确定后,即可根据目己家庭之实际情况估算制冷量,选择合适的空调机。

网友R:
西方传统用匹来描述原动机功率。
空调沿用之,大体上有助于划分大中小型机,判断用电负荷量而已。
说到制冷(制热)功率,更加会令人云里雾里。不知哪位老先生先提出这个概念?
天气太热太冷,人需要叹冷气或取暖而发明了空调器,来“制造”一个令人舒适的小环境,制造一词还说得通。
制冷、制热?能量能制造吗?否,热(说冷也无妨)是能量的一种形态,只能转变形态、转移地方。
空调器就是转移能量的运输设备。人类最早使用的运输设备无非是人力板车、马车,于是,小车用一匹马足够,大车要用几匹马做动力,这样直观地划分了马车的运输能力,马力就由此而来。为何不用“人力”呢?瓦特先生很穷没有国家科研经费又找不到志愿者,只能用马做实验
所以,所谓的“制冷制热功率”实际是讲单位时间内能搬运的热量是多少,而1焦耳/秒=1瓦。
瓦特先生躺着中枪了。

(今日天气不好,预告有暴雨,不能出去玩了,困在屋里码字故有此诳人日记)

网友S:
12匹柴油机多少KW?

网友T:
挺好,实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S:
12匹柴油机多少KW?

12*0.75=9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