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原因,,,

楼主(2014-03-27):
一台电机4O0W,原来变频器机坏掉了现在用的是2·2的变频器,我机器是新设备停了一两年没使用过,用了不到两天电机漏电,检查电机电阻,绝缘也很好,但一通电有1O0V右左漏电

网友A:
电机应该烘干一下,电机应该接地啊。

网友B:
电机没问题就是变频器的问题啊

网友C:
“检查电机电阻,绝缘也很好”,是以什么方式(什么表)检测的;
“但一通电有1O0V右左漏电”,是如何测得的。

网友D:
绝缘看情况应该是摇表测的。也想知道那个漏电你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E:
那是你的变频器有感应电压,必须接地的呀!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摇表都放在旁边啊 不会是感应电吧

网友G:
感应电,接地就行

网友H:
5楼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I:
拆开晾一下,大灯泡照照

网友J:
变频器输出频率虽接近市电,但其载波频率较高,在较高频率下电机容抗较低,会测出一定的漏电流。

楼主:
前几天用都是正常的,机床只有零线保护,漏电不跳闸,用万能表测,一个针放手里,一个针放电机上测电压100V

网友K:
接地就没了。

网友L:
接地不行的话,就重新绕线圈吧!

网友M:
长时间没用要拆开烘干

网友N:
估计是线路感应电,你把电机接地线可靠接地,设备和变频器也可靠接地,看看还有没有漏电,既然电机绝缘没坏,电机对地绝缘没有问题,就应该考虑是否是感应电。反正你测下各根线的对地绝缘电阻看看,究竟有没有问题,如果确定没问题,90%的可能是感应电,10%的可能是你测量有误

网友O:
应该是感应的

网友P:
百分之30是万用表的问题,遥表遥了没问题的话
一般都是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Q:
电机烤一烤
变频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