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7):
我做的是设备维护:厂里有台铝扁管挤压机,功率132KW,直流他励。运行两年了吧。我想问这方面的维护和保养工作都有哪些。我做的每半年往变速箱里更换以下润滑油。有时候往轴承里加加油。电刷怎么保养?要更换吗?感觉最近噪音大了些。我们这里24小时不停地生产工作。

网友A:
定期清理通风,碳刷有烧伤就换

网友B:
有专业的维护  有问题了还要能够及时发现  当然还要舍得花钱

网友C:
   有时要送到养护中心去维护.

网友D:
发现问题就去解决啊

网友E:
碳刷有烧痕就要及时更换,轴承也要保养。

网友F:
要保证冷却好,检查碳刷,防止打火。

网友G:
直流电机的维护和检查:

看换向器表面,是否要清洗和车销;
看碳刷,如果压指簧与刷握持平会深入其中,就要换碳刷了(Z4系列的);
转子轴承加油。

网友H:
直流电机的保养有以下工作:
1.检查电刷是否压力不够 ; 调整刷架压力;更换碳刷(要用砂纸磨配);
2.检查换向器是否正常,如果碳刷与换向器接触面有较浅痕迹要用砂纸打磨下,如果痕迹深就要上车床车下再钩下槽。
3.如果是噪音大就要检查轴承好坏,用8寸起子对准电机轴承端盖,启动电机后用耳朵听是否有异常的声音,更换电机轴承要买品牌高速轴承,更换轴承油脂要高温钙基油。
4.用皮老虎或电动风机吹掉电机内部的电刷粉。
以上应该对你有所帮助的。